求助,IO写交易

楼主(2003-08-09):
我现在使用VERILOG HDL写的IO写交易,使用自己写的驱动和测试程序测试时,发现写入的数据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而且错误的很有规律性,读出一次正确值后下次必定是错误的(0),即隔一次得到一个正确值,我不知道是由于PCI IO写交易的问题还是驱动程序或测试程序的问题。
我是这样测试的。先向局部设备写入一个常数,在局部设备中加一,然后在读出数据看是否正确,读过程是经过测试的。谢谢版主。
我终于可以下到你写的源程序了。

楼主:

版主啊,怎么不回答我?谢谢!

网友:

虽然你写了这么多,但是我还是觉的你描述的不清楚,首先你要告诉我你的硬件组成,pci是用什么实现的?是直接用fpga还是用pci桥。
另外,在前面的贴子中,我好像问过你是否使用pci调试工具,在硬件调试成功之前一定要用调试工具进行测试,这样首弦你可以判断你做的硬件到底是好还是坏。
建议你用windriver 或者dos下的pci test先进行硬件验证。
我现在只能推断可能是你的fpga时序设计不满足。不知你是否进行过时序仿真?

楼主:

我是使用FPGA实现的。仿真一切正常,而且进行IO读交易完全正常,写交易时隔一次出一个正确的值,而且不正确的值都为0。我没用使用调试工具,您发给我的我一直没有收到。renzhg@sina.com,sdrzg@163.com

网友:

又发过去了

楼主:

谢谢,已经收到。能解释一下我的问题在哪儿吗?

楼主:

为什么我运行PCITEST时,提示"CI BIOS SUPPORT IS NOT INSTALLED OR NO PCI DEVICE PRESENT"。

网友:

不会的阿,为什么你遇到的问题都那么奇怪?
直接用dos启动试一试。
再不行用windriver,总之在硬件调试成功之前,最好使用类似的调试工具。
我的第一块pci卡,就是用DOS 的pcitest调试的,感觉到真的很快。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版主!
知道我的IO写交易什么原因吗?是驱动程序的问题还是PCI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