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参考频率产生1到50MHz的任意频率

楼主(2003-08-09):
各位大虾,请帮忙。我想设计一个根据参考频率产生1到50MHz的任意频率,参考频率为48MHz。

网友:

我想可以用fpga 实现类似DDS的方法来产生,首先把48M倍频(如果fpga可以支持到150M,最好3倍频,总之越高越好)用于DDS的工作频率,然后用DDS的原理(不要用正弦输出DDS)产生1~50M,但不一定能产生任意频率,分辨率要看DDS的工作频率,越高分辨率越高。

网友:

老大:什么是DDS?

网友:

直接数字合成
我所说的方法只是借鉴了dds的原理,与标准的dds有较大的不同。现在感觉到好像属于dpll

网友:

用fpga倍频?如何实现

网友:

现在的fpga都有pll的

楼主:

PLL的输入时钟是固定的,因此不能产生任意倍频时钟!!!

网友:

1-只能用锁相环
2-什么叫“任意”,步进值多少?总不会要类似于 7.12345678MHz 这样的吧?

网友(2003-09-12):

全数字锁相环!

网友:

没有图

网友(2011-04-10):
不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