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sNextPath; $hdsCurrentPath

楼主(2003-08-12):
是什么?

网友:

在哪里见到的?
环境变量?
还是系统任务?

楼主:

这是我从一个程序中看到的,一开始以为是系统函数,但是我没有找到,在整个程序中我没有找到相应的说明和声明.

case (Rcv_current_state)
      waiting:
         if (~sin)
         begin
            Rcv_next_state <= check_lock;
            // pragma synthesis_off
            $hdsNextPath(0,1);
            // pragma synthesis_on
         end
         else
         begin
            Rcv_next_state <= waiting;
            // pragma synthesis_off
            $hdsNextPath(0,0);
            // pragma synthesis_on
         end

网友:

你可能用的是用pli做的函数,你的向提供尚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