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关于数据采集卡设计的疑惑

楼主(2003-08-10):
    看到斑竹大人设计的数据采集卡,很是钦佩。恰好我也在
做关于DAQ的毕设,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斑竹。
    我设计的DAQ是基于PXI总线的,最高采样频率为200Msps,卡上的
存储单元原来为静态ram,考虑到容量和价格,想换成动态ram来实现。

    按照Altera公司的sdram controller白皮书用fpga做了一个sdram控制器。
设计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请教斑竹(^_^,希望不是商业机密)
1)在向sdram中写入数据时,你们采用的是什么方式写入的呢?
   猝发写入?全页模式写入?
2)sdram控制器要求输入的数据应该是不连续的(由于预充电及刷新操作)
   而A/D传过来的数据是连续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加fifo吗?)
3)你们设计的采集卡的最高采样率为400Msps,而动态ram的最快存储周期
   为133MHz,时序上怎么匹配呢?(数据分流吗?)
写的很繁琐,谢谢斑竹耐心看完。^_^,这个论坛不错。

网友:

1.我采用猝发写入一次猝发为8,没有采用全页模式写入
2.采用fifo,但是sdram实际速率一定要快于a/d采集速率。(我设计时sdram的理论最大速率为:100M x 8 = 800MBYTE,A/D速率为400MBYTE/S
3. AA/D速率为400MBYTE/S,但sdram(DIMM内存条)的理论最大速率为:100M x 8 = 800MBYTE,SDRAM速度足够

楼主:

多谢斑竹,
^_^,3Q

楼主:

斑竹,你好,这是我画的以sdram为存储单元的数据采集示意图
^_^,请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错误哦。
(由于PXI机箱空间有限,没有用DIMM内存条,用4片HY57V641620HGT构成存储单元)
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斑竹:
1)Altera公司的CPLD中内嵌EAB单元支不支持数据位为64位的fifo?
2)每次换行操作执行预充电命令时要把数据存入fifo中,
   那么,预充电操作的次数多了后,fifo中的数据不会溢出了吗?
3)由于向sdram中写入数据时相隔的时间很短,
   那么,是不是在执行写入操作时没有必要执行刷新操作呢?
谢谢。

楼主:

^_^,看不太清呀,
请斑竹将图片另存为....,
然后用画图程序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