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数分频

楼主(2003-08-10):
各位大虾:我想问一下,分数分频得到的时钟是不等周期的,不知道这样的时钟可不可以用?
比如3/8分频,得到的时钟就是不等周期。

网友:

当然可以用啊

楼主:

难道说我们只须考虑上升沿?

网友:

你说的等周期是指什么? 是不是指等占空比?
其实3/8分频,不就是3倍频再8分频么,应该是等占空比的

网友(2014-08-25):
分数分频分数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