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if-eles if-else (verilog)

楼主(2003-08-11):
case (rcv_stats)
abs:
   if (sin)
         begin
            Rcv_next_state <= waiting;
         end
   else if (~sin)
         begin
         Rcv_next_state <= rcv_locked;
         end
   else
         begin
            Rcv_next_state <= check_lock;
         end
  ....
  请问是如何执行的,如果是顺序执行的话,由于if, else if的条件是对立的,一定有一个执行,是不是说else就永远不会执行?

网友:

只有一个被执行

楼主:

是不是说else就永远不会执行?

网友:

VHDL中有9值逻辑,并不是只有0和1两个值的.

网友:

else应该不会被执行吧!

网友(2003-09-18):

在rcv_stats从sin变化到到~sin时,会存在一段时间的不稳定期,多长时间由布线决定,此时else会被执行,

网友:

我觉得不会执行,综合器看到这个else可能会认为永远不可执行而优化掉。
没有试过,说错了勿怪。

网友:

应该被综合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