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yteBlaser II下载电缆的制作方法

楼主(2003-08-12):
有谁知道ByteBlaser II下载电缆的制作方法吗?最近使用Cyclone FPGA做一个设计,使用AS模式下载到EPCS1和Cyclone FPGA时,但没有ByteBlaser II下载电缆,有谁知道ByteBlaser II下载电缆的制作方法还望不惜赐教。

楼主:

没有找到!
原因:此文件不存在或已被系统删除!

网友:

www.altera.com 上就有。有原理图,就是HC244和一些电阻。

楼主:

Altera网站上只有ByteBlaser和ByteBlaserMV下载电缆的制作方法,而对ByteBlaser II并未指明制作方法。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sunds99 ,你所指明的地址也只有ByteBlaser和ByteBlaserMV下载电缆的制作方法,而对ByteBlaser II并未指明制作方法。

网友:

謝謝

网友:

我做过一个,用着还可以,比较简单,写3.3v和5v器件没有问题,只是如果写2.5v或1.8v就有问题了,复杂一点的也快做出来了,可以写很多电压的!

网友:

有什么不同马

网友:

写 2.5V/1.8V 的话,IO应该还是3.3V啊?
怎么有问题呢?

网友:

我也这在寻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