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3-08-14):
我用VHDL设计一个状态机转移的程序。用了one-hot编码。
如果我多定义一组端口把状态机的状态也输出,仿真就没问题。
如果把输出状态机状态的端口去掉,仿真就有问题了,有些输出口不能输出正确值。
有没有哪位碰到过类似问题的?
请指教。
thx

网友:

最好能把你的代码附上

网友:

听起来很悬乎

网友:

综合时把有些逻辑给优化掉了的缘故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沒錯

楼主:

我在architecture里有2个process,用cstate来表示状态。在第一个process里用输入信号控制cstate的变化。第二个process里是输出逻辑,就是对每个cstate状态,对应的每个输出的输出值。现在问题就是,如果多定义一组端口输出cstate的状态,仿真运行正常;如果把输出cstate状态的端口去掉,仿真就有问题了,有些输出口不能输出正确值。
我用的是maxplus+VHDL

网友:

应该和你的代码有关,和综合工具无关,检查代码吧

网友:

建议把关键代码帖出来

楼主:

我的程序的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先定义了些状态:
constant idle: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B"00000000000001";
…………
…………
entity里面定义输入输出
port(………………
)
然后ARCHITECTURE里有:
signal cstate: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
………………
………………
state_machine:process(clk,rst,……)    --里面的是有关cstate的状态转移
out_logic:process(cstate)              --里面是cstate的状态输出
大体上就这样。
现在问题就是,如果在port里多定义一个present端口输出cstate的状态,仿真运行正常;如果把present端口去掉,仿真就有问题了,有些输出口不能输出正确值。

网友:

换个软件试试看.

网友(2006-12-11):
弱弱的问一声,什么叫one-hot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