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样的CPLD能做下PCI的接口芯片??[求助]

楼主(2003-08-14):
请教:什么样的CPLD能做下PCI的接口芯片??用什么样的型号比较合适,价格多少?[DISABLELBCODE]

网友:

保险点用altera的7128或xilinx的95144xl
价格在60以内

楼主:

谢谢,你的那个Lattice PCI CORE 可以吗?

楼主:

用Lattice的,要哪种型号的?什么价格?

网友:

lattice 的pci core 还是太大了,肯定放不到7128或95144z中,只有我自己写的那个才可以

网友:

坛主,你自己写的那个pci core 是用VHDL写的吗?是实现的PCI_t32,PCI-mt32,还是其他的?我现在也在学着写,有的难点还望坛主多多指点。阿肖先谢过。

网友:

verilog写的
只完成slave,属于超级精简型

网友:

core是怎麼判斷的

网友:

什么怎么判断?

网友:

PCI如果要做完整的话不小了,但是可以根据你的具体实现做简化

网友(2006-09-13):
PCI如果要做完整的话不小了,但是可以根据你的具体实现做简化

网友:
altera 的 PCI核用 altera cyclone 大概是1200个LE

网友:
就用9054三,价格也就100出头,工作稳定功能又强大,底层驱动又是直接提供的,开发起来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