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PCMCIA板卡的疑问

楼主(2003-08-15):
jackzhang你好,我看了你在驱动开发网上给我回答的帖子,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我刚开始开发PCMCIA板卡,存在很多疑问,比如用FPGA作接口开发PCMCIA板卡是否可支持即插即用,这种开发的难易程度和用接口芯片相比,哪个大哪个要的时间长呢?我想作的PCMCIA板卡是支持8位或16位的,用TL16OC564A可以吗?先谢谢你了!

网友:

首先要要明确你要做什么?
其实你说的pcmcia 应该是pcmcia/cardbus ,pcmcia为8/16位的,与isa类似;cardbus为32位的,属于pci时序。
如果速率不高(1M字节左右),推荐用PCMCIA时序,我不知道16c654的总线接口是什么形式的,此时如果做UART你可以用isa总线的uart芯片,当然还要用eprom来存储cis.
如果用逻辑器件制作pcmcia的接口转换,用cpld就可以完成。但要完成cardbus的时序则应该用fpga,开发难度和用fpga做pci是一样的

网友:

即插即用与你选用的芯片无关,你只需要通过cd1,cd2等pcmcia pin硬设置为合适的的型号即可,当然要做cis,让软件可以识别出事什么类,决定用什么驱动,如果做uart的标准类,按推荐标准设计,可以直接使用windows的驱动

楼主:

坛主,我刚接触PMCIA,刚草草看了它的技术规范,它的PINS们有三种定义(MEMORY,MEMORY/IO或CARDBUS),因而我选了MEMORY/IO,支持16位的。后又找到TI16PC564,这个芯片是UART片子,片上带有CIS MEMORY,只有8位的数据线。我开发的板卡速度要求不高1M足以。你说按标准设计,我想知道这标准是什么?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那你用这款芯片足以

楼主:

坛主,多问一句,你能给出相关的PCMCIA板卡设计的原理图资料吗?能否告知你所说的推荐标准设计呢?傻傻的问。

网友:

如果你用16C564,那就不用管了,他一定是按标准作的了。
其实我是按照pci设计的经验来告诉你要用标准设计的,比如要开发一个pci-IDE的芯片,为了直接能用标准驱动程序,你可以到PCI-SIG上找到他的推荐文档,首先规定了ide的类号,还规定了io地址等等,只有这样做才可以
对于pcmcia来说原理是一样的,首先你的按写出windows说要求的cis,等等
我没有设计原理图,你可以找找mindshare 出版的 pcmcia system architecture 这本书,上面很详细

楼主:

谢谢你。我去搜索一下这本书,你看到过这本书吗?哪儿有下载的呢?

网友:

我有英文原版的,只能到书店看看,或者到国外的网上书店购买

楼主:

坛主,我到网上查了,这书很贵耶,你能否把那英文原版的发给我一份行吗?

网友:

亲爱的坛主,要发的话也给我发一份阿。lizking@sina.com

网友:

我没有电子版的。
无法满祝大家了。
大家到书店看看是否有中文版的吧,大家应该看两本,一本是pcmcia的体系结构,一本事cardbus的体系结构

楼主:

我再问个弱弱的问题,一般PC机上是只有5伏和12伏的电源吧,笔记本上是不是提供3.3伏的电源?

网友:

问一下,上面提的TI16PC564是不是通过URTA转到PCMCIA接口的芯片啊。这样速率能达到1M吗?

网友:

提供3.3伏的电源

网友:

问一下,上面提的TI16PC564是不是通过URTA转到PCMCIA接口的芯片啊。这样速率能达到1M吗?是不是问的太弱智了

网友:

你应该问dellar 了

楼主:

这个问题也是我想了解的。我看了一些关于16位PCCARD的资料,它是同ISA相似,按ISA的数据传输应是:8位的达8M,16位的16M,这是对ISA板卡与PC机之间的数据传输而言的。如果加了UART,我想应该考虑这个UART片子的的性能,我觉得会有延迟,我想整个接口板卡的速度是跟许多因素有关,我对这方面的开发经验不多,你不妨去查看TL16PC564A的资料。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切磋,请大侠们不吝赐教。

楼主:

坛主,我昨天下午到北图和海淀图书城去找这本书(中文和英文的)都没找到,只是看见网上有书店有卖的,你们公司这本书用的多吗?我能否借用复印一些,这要求过分的话请不予理睬。

楼主:

请问PROTEL库里有PCMCIA CONNECTOR的封装吗?

楼主:

看PCMCIA接口的管脚定义时,有些是输入脚(相对于CARD),比如说CE1,CE2和REG他们的组合可以定义是访问ATTRIBUTER MEMORY 还是COMMON MEMORY,到这我就不明白了,怎样给这些脚加上信号呢?

网友:

书我没办法借给你,很抱歉.
关于protellib,你可以到新开的schlib&pcblib里去询问
CE1,CE2和REG他们是输入脚,TI16PC564没有这些输入么?
好好看看规范.

楼主:

TL16PC564A有这些脚,如果把这些脚直接和接口中的脚相连的话,怎么去控制这些脚的电平呢?他们都是输入脚,不知从那输入信号?

网友:

由笔记本的pcmcia/cardbus的插槽提供

楼主:

插槽提供的话,是不是需要软件的支持,从中得到这些引脚的所需的信息呀?谢谢。

网友:

不需要的,看来你还不太理解pcmcia协议,你应该多读一读pcmcia的协议,就会理解了

楼主:

嗯,它的协议是不是就是PCMCIA的规范呀?我手头上就只有PCMCIA的技术规范的资料,还是你发给我的,实在是感谢呢!

网友:

是的,仔细点,多理解

楼主:

坛主,我接着看下去,现在认为是这些接脚信号的定义是由从接口属性的寄存器中得到的信息再由系统设置的,是吗?

网友:

这些只是一些输入信号,由笔记本内的cardbus/pcmcia桥来控制pcimcia卡的

楼主:

坛主,恕我无知,我还是不明白,我刚看完关于ELECTRICAL INTERFACE 这一章,它对引脚的解释就属CE1,CE2,REG这三个输入脚(对于CARD而言)不大明白。记得以前作ISA卡时,我用C写INPORT那么ISA卡的IOR的引脚上出现有效的低电平信号。可是看到PMCMIA关于那以上三个脚的解释:CE1,CE2,REG都为低电平时为ATTRIBUTE MEMORY的16为输入输出;当REG为高电平时,其它的为低电平那么就是COMMON MEMORY 的16位输入输出;还有等等选择。我就弄不明白了。你说是PCMCIA桥控制,那我想此时的I/O是COMMON MEMORY 的输入输出时,那PCMCIA桥怎么根据我的意向决定呢?

网友:

你问的很好是我理解错了,其实在PCMCIA桥中有EXCA寄存器区用于PCMCIA的控制及设置,其中有关于I/O及MEM Window的多组寄存器,通过设置这些寄存器便可决定访问多少地址范围时可以到MEM还是ATTRIBUT等
在建议你下载一下TI 的PCI1620看看5-21左右的页,关于exca的说明
在具体我也说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