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下载线安装中的问题

楼主(2003-08-17):
在Win2000下,当我要装下载电缆时候,除了Altera ByteBlaster外,还有另一个选项:Altera Programer,但装的时候又说少了什么.hlp文件,这个东西要装么?干什么用的?

网友:

少了HELP文件,总是很头疼.是否你的安装文件不是完全的.

楼主:

但是不装这个也不影响Byteblaster的使用,我只是想知道,这个programer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我是随便找个.hlp文件把名字改成它要的那个,然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