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52PIN BGA封装的芯片的PCB

楼主(2003-08-19):
我在做一个PVR,用的是NEC upd61130,该芯片是352PIN BGA封装,该芯片面性有3V3和1V5两种电压,欲设计成四层版,请问大致的设计,这四层板是用两层信号,一层地一层电源如何(SPGS)的形式!

网友:

你说的对,用四层板一层地一层电源

网友:

地层最好靠近布线较多的表面走线层;

楼主:

我用的芯片在画原理图时,由于有352脚,按常规画出来,只有标准为C的图纸才放得下,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啊!我用的是Protel99

网友:

那就用C的图纸喽。要不就分成几页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