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2003-08-19):
为什么当fifoclk的采样频率不同时
得出的结果不同呢?
有解决的办法吗?
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hangeToLd is
  port(fifoclk:in std_logic;
       --reset  :in std_logic;
       out_dq  :in std_logic_vector(63 downto 0);
       ld 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ChangeToLd;
architecture a_changeToLd of changeToLd is
signal count: integer range 0 to 8;
begin
  process(fifoclk)
  begin
  if fifoclk = '1' and fifoclk'event then
  if count = 0 then
     ld<=out_dq(63 downto 56);
  elsif count =1 then
     ld<=out_dq(55 downto 48);
  elsif count =2 then
     ld<=out_dq(47 downto 40);
  elsif count =3 then
     ld<=out_dq(39 downto 32);
  elsif count =4 then
     ld<=out_dq(31 downto 24);
  elsif count =5 then
     ld<=out_dq(23 downto 16);
  elsif count =6 then
     ld<=out_dq(15 downto 8);
  elsif count =7 then
     ld<=out_dq(7 downto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fifoclk)
  begin
    if fifoclk = '1' and fifoclk'event then
      if count=7 then
        count<=0;
      else
        count<=cou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_changetold;

网友:

你做的是rtl仿真还是时序方真?

网友:

应该是时序方真吧。由于时延的缘故,造成在不同的频率下的结果不同,这是正常的。

楼主:

是时序仿真,那怎么改进呢?

网友:

process(fifoclk)   //
改成process(count)
begin
if fifoclk = '1' and fifoclk'event then
以下用case语句
if count = 0 then
    ld<=out_dq(63 downto 56);
elsif count =1 then
    ld<=out_dq(55 downto 48);
elsif count =2 then
    ld<=out_dq(47 downto 40);
elsif count =3 then
    ld<=out_dq(39 downto 32);
elsif count =4 then
    ld<=out_dq(31 downto 24);
elsif count =5 then
    ld<=out_dq(23 downto 16);
elsif count =6 then
    ld<=out_dq(15 downto 8);
elsif count =7 then
    ld<=out_dq(7 downto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其实代码可不用改的,做一下定时分析,只要能满足定时要求,该模块能稳定可靠的工作,就结了。FPGA内部的DELAY是固有的,这谁也没办法,频率愈高愈明显,工作也愈难做的。

网友:

因为是时钟驱动,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吧?就是,做做时序分析,
是不是高频率下关键路径延迟太大,超过了时钟周期?(但不太可能吧,
只看这段程序,很easy的啊。)
因为不存在优先级别,按楼上的说法,用case好。

楼主:

继续呀,
的确用case好。

网友:

atuhappy:你说
process(fifoclk)   //
改成process(count)
??????????????
这是个时钟进程,为什么要将敏感变量改为count?!!

网友:

process(count)
begin
以下用case语句
if count = 0 then
   ld<=out_dq(63 downto 56);
elsif count =1 then
   ld<=out_dq(55 downto 48);
elsif count =2 then
   ld<=out_dq(47 downto 40);
elsif count =3 then
   ld<=out_dq(39 downto 32);
elsif count =4 then
   ld<=out_dq(31 downto 24);
elsif count =5 then
   ld<=out_dq(23 downto 16);
elsif count =6 then
   ld<=out_dq(15 downto 8);
elsif count =7 then
   ld<=out_dq(7 downto 0);
end if;
end process;

我写错了,把fifoclk = '1' and fifoclk'event 去掉

网友:

好主意,这样LD由COUNT单独触发,结果应该是唯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