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 I/O mode of Altera's FPGA APEX 20KE and Cyclone

楼主(2003-08-21):
它们的LVDS是否可用?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不可用,技术支持也不建议使用,各位有无用过的,结论如何?

网友:

这里问altera 的人还是很多的,看来必须招募一个altera高手做斑竹了。

网友:

没用过

网友:

可以用,我们公司有人做过。

楼主:

波形什么样,使用效果如何?速率多少?谢谢

网友:

我刚才又咨询了一下,同事他们也是做了两种方案,用xilinx的方案已经通过,altera的方案因为板子还没到所以还没有测。而且他们用的也是LVPECL不是LVDS。
有所误导,抱歉!

网友(2010-06-02):
这个设计还是挺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