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FPGA大全部用户IO口用完可以吗?

楼主(2003-08-21):
或者只留几(<10)个,可以吗?
里面的逻辑单元用了将近70%

网友:

可以,我的逻辑99% I/O 100% 都可以(xilinx spartn2 200)

网友:

70%当然可以了。我用过98%,VIRTEX,但可能布线要多布几次,可能
布不通.

楼主:

我担心的是用户IO口用得太多,会不会使得FPGA不稳定?
我用的是ALTERA的ACEX1K系列。

网友:

只要定时分析没问题,不会不稳定的。

楼主:

多谢各位dx

网友:

完全可以,但如在板改变设计,就会有时序不合理而无法改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