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做过码速恢复么???

楼主(2003-08-21):
PDH的码速恢复,请高手指点,抖动过大,哪位老大出手解救!谢谢

网友:

能说清楚一些么?是指jitter太大么?如果是的话用FPGA是不能解决的,FPGA内部的dll不能吸收jitter。

楼主:

时钟平滑并不一定非得使用FPGA 的DLL,很多人已经做的不错了,抖动指标很好,都是使用自己做的数字锁相环实现的,只是具体是怎么做的还不清楚

网友:

因为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所以不敢妄言,提点建议吧,劝当交流一下。
附件这篇文章也许您已经看过,我觉得只要把家减计数器的模值加大,应该可以使时钟比较稳定,虽然这样锁定时间会增长,不知道可不可以接受。

楼主:

这篇文章我早就看过了,用这个简单的DLL增加模值解决不了问题,不过还是很感谢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2004-08-13):

其实可以在内部增加BUFFER来进行消除J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