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里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3-08-21):
轻轻地问一声:
#n   (n是一个数字)       是什么意思?

网友:

经过的时间
#n 表示n个时间单位以后

网友: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表示单位时间的延时,另一种可能是参数的传递。

网友:

说得对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

好像在将程序写入芯片后,延时不起作用

网友:

fpga的延时是不能用这种方法实现的

网友:

那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用高速时钟加触发器或移位寄存器。

网友(2014-09-18):
回复 网友A:

   好细致,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