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配置FPGA?

楼主(2003-08-22):
altera的ACEX1K系列的。
大家用什么来配置?单片机?CPLD?还是用专用的配置器件EPC?

楼主:

如果用EPC的话,是不是只要把DCLK,DATA,OE,nCS,nINIT_CONF与FPGA连起来就可以了?TDI,TDO,TMS,TCK是不是连10芯下载插座?其它还要不要接FLASH?
弱弱地问。
bow&thx

网友:

我用的是xilinx fpga 是用cpld配的

楼主:

听说EPC很贵的。有没有人知道?
坛主有没有用CPLD配置FPGA的电路的资料?
初学配置FPGA,问题比较弱。各位dx见笑了。

网友:

你应该看到我的原码了吧?电路资料暂时没有,请看XILINX的DATASHEET

网友:

主要是看实际情况了,EPC是比较贵的,但是操作起来相对简单,如果板上本来就是CPU和FLASH等存储器,那这种应该是最便宜的。TDI,TDO,TMS,TCK是JTAG脚,这种下载方式对FPGA来说只是调试用的,断电以后不能保持

网友:

用CPLD

网友:

用EPC来配置要不要自己写配置程序啊

网友:

不用写配置程序。

楼主:

我用的是ALTERA的片子。我看那些配置的参考程序,好像只考虑那些时间的延时,而没有考虑输入的INIT_DONE,NSTATUS,CONF_DONE等信号。
是不是我们设计时也不用去考虑这些信号,可以认为这些信号会按照配置时序图自动出现该有的信号。
比如,NSTATUS信号在配置前会输出一个一定宽度的负脉冲,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它这个负脉冲道宽度是和数据手册上讲的一样,可以在程序中不去检测它有没有恢复到‘1’状态?

网友:

epc芯片内部含有锁相环,会自动产生所需要的时序逻辑。INIT_DONE,NSTATUS,CONF_DONE信号,是用于检测配置是否成功等信号。如果用下载电缆配置,当配置不成功时,会自动在界面显示不成功的对话框。而用epc配制芯片,当不成功时,会反复的下载程序,知道成功为止!
接线时,只要按照datasheet,可以不用理解这些信号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