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SE中使用IP core时遇到下面的问题提示,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03-08-23):
Driver components mis-match.Exit is the only option.

网友:

能说说你的具体用法么?
Core gen产生?如何调用?

楼主:

工具栏 new source->codegen IP

网友:

建议用core generator 调好相应端口和参数,再在ise中调用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