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开发FPGA/CPLD流程的疑问。

楼主(2003-08-24):
我正在用FPGA/CPLD来做点东西,用的是ALTERA的片子。
我的开发流程是:编程,编译,仿真,下载配置,都是在MAX+PLUX里完成的。
我看很多人好像每一步都用不同的工具来完成。还有什么前仿真、后仿真的东西。
想向各位请教:你们的开发流程是怎样的?分别用到了什么软件?与在MAX+PLUS里开发有什么优势?

网友:

如果对FPGA设计而言,如果下载不成功(指功能不对),则
一般需要进行后仿真,即把延迟信息加进去。如果
代码写的不对,则完全可能前后仿真波形是不一样的。也就是电路跟
你想象的并不一样。

网友:

楼上的老兄说的不尽然。
前仿真和后仿真理论上都应该在下载实现之前。
代码就算写得对,前后仿真的波形仍然可能不同,因为后仿真出来考察功能,还要考察时序。

网友:

关于楼主的问题:
您说的“很多人”用的方法是第三方工具流程,就是说把仿真,综合,布局布线等步骤分别用专业软件来做,其实这样的做法可能借鉴了ASIC的流程,结果就是得到的效果比只在MAXPLUS或ISE中做好。

楼主:

那我在MAXPLUS里的仿真是属于前仿真还是后仿真?
我在MAXPLUS里该怎样实现前仿真、后仿真?
thx

网友:

MAXPLUS中的仿真有些特殊,如果要用前后仿真来做类比的话,它可以做“前仿真”也可以做“后仿真”。
前后仿真的方法;在编译窗口出现后,process菜单下有两个选择:functional SNF extractor和 timing SNF extractor前者类似前仿真,后者类似后仿真。
但是如前所述,这里和我们说的真正的前后仿真还是有区别的。因为maxplus中的仿真语句必须都是可以综合的,而真正的仿真没有这个限制,所以可以利用的手段比较多。所以楼主如果对仿真感兴趣的话可以装个modelsim。看看它的帮助文档。

楼主:

好。我有时间去看看。
多谢新版主

网友:

不用谢,共同提高嘛。
多来捧场 ^_^

网友:

一开始功能仿真,可以用ModelSim, ActiveHDL之类的
然后综合,比如 Synplify
布线后的就是后仿真。
MaxPlus只是一个集成环境
也可以不用集成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