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小问题

楼主(2003-08-25):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371) Can't find 'std_logic_arith' in library 'ieee' with path 'd:\program files\lib\ieee\work'.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能不能说明一下是在用什么软件的情况下遇到的问题?
软件的安装目录结构如何?

楼主:

我用的是cypress公司的cpld芯片。软件是warp2!!我把它安装在D目录下,这会有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library的路径没有设置好?

网友:

能打开1164库却找不到arith?不太正常啊。可以看下lib目录下有没有arith相关的VHDL包。
另:cypress不是说要退出pld市场么,还有人在用他们的东西?

楼主:

因为第一次做板子,原理图大部分参照了开发板的原理图,所以就用了cypress公司的cpld芯片(cy37032vp44-100jc)。现在遇到很多麻烦了!

楼主:

arith相关的VHDL包是什么样的?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份。还有关于STD_LOGIC_的VHDL包???谢谢!请帮帮忙!!

网友:

我是在MAXPLUS的目录下copy来的,和这个一起的还有1164包,相信你的软件目录下也有,可能是没有设置好。
-----------------------------------------------------------------------------
--                                                                         --
-- Copyright (c) 1994, 1990 - 1993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source file may be used and distributed without restriction        --
-- provided that this copyright statement is not removed from the file     --
-- and that any derivative work contains this copyright notice.            --
--                                                                         --
--                                                                         --
--  Package name: std_logic_arith                                          --
--                                                                         --
--  Description:  This package contains a set of arithmetic operators      --
--                and functions.                                           --
--                                                                         --
--                                                                         --
--                                                                         --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package std_logic_arith is
    type UNSIGNED is array (NATURAL range <>) of STD_LOGIC;
    type SIGNED is array (NATURAL range <>) of STD_LOGIC;
    subtype SMALL_INT is INTEGER range 0 to 1;
    function "+"(L: UN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L: SIGNED; R: 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UNSIGNED; R: 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UNSIGNED; R: INTEGER)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L: INTEGER; R: UNSIGNED)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L: SIGNED; R: INTEGER)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INTEGER; R: 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UNSIGNED; R: STD_ULOGIC)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L: STD_ULOGIC; R: UNSIGNED)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L: SIGNED; R: STD_ULOGIC)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STD_ULOGIC; R: 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UN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SIGNED; R: 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UNSIGNED; R: 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UNSIGNED; R: INTEG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INTEGER; R: UN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SIGNED; R: INTEG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INTEGER; R: 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UNSIGNED; R: STD_ULOGIC)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STD_ULOGIC; R: UN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SIGNED; R: STD_ULOGIC)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STD_ULOGIC; R: 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UN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L: SIGNED; R: 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UNSIGNED; R: 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UNSIGNED; R: INTEGER)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L: INTEGER; R: UNSIGNED)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L: SIGNED; R: INTEGER)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INTEGER; R: 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UNSIGNED; R: STD_ULOGIC)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L: STD_ULOGIC; R: UNSIGNED)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L: SIGNED; R: STD_ULOGIC)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STD_ULOGIC; R: 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UN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SIGNED; R: 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UNSIGNED; R: 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UNSIGNED; R: INTEG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INTEGER; R: UN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SIGNED; R: INTEG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INTEGER; R: 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UNSIGNED; R: STD_ULOGIC)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STD_ULOGIC; R: UN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SIGNED; R: STD_ULOGIC)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STD_ULOGIC; R: 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UNSIGNED)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L: 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ABS"(L: 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UN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ABS"(L: 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UN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L: SIGNED; R: 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UNSIGNED; R: 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L: UN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SIGNED; R: 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UNSIGNED; R: SIGNED)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L: UN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UNSIGNED;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UNSIGNED; R: INTEGER)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INTEGER;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INTEGER)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INTEGER;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UN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UNSIGNED;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UNSIGNED; R: INTEGER)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INTEGER;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INTEGER)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INTEGER;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UN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UNSIGNED;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UNSIGNED; R: INTEGER)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INTEGER;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INTEGER)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INTEGER;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UN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UNSIGNED;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UNSIGNED; R: INTEGER)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INTEGER;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INTEGER)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INTEGER;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UN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UNSIGNED;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UNSIGNED; R: INTEGER)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INTEGER;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INTEGER)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INTEGER;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UN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UNSIGNED;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UNSIGNED; R: INTEGER)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INTEGER; R: UN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SIGNED; R: INTEGER)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L: INTEGER; R: SIGNED) return BOOLEAN;
    function SHL(ARG: UNSIGNED; COUNT: UNSIGNED)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SHL(ARG: SIGNED; COUNT: UN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SHR(ARG: UNSIGNED; COUNT: UNSIGNED)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SHR(ARG: SIGNED; COUNT: UNSIGNED) return SIGNED;
    function CONV_INTEGER(ARG: INTEGER) return INTEGER;
    function CONV_INTEGER(ARG: UNSIGNED) return INTEGER;
    function CONV_INTEGER(ARG: SIGNED) return INTEGER;
    function CONV_INTEGER(ARG: STD_ULOGIC) return INTEGER;
    function CONV_UNSIGNED(ARG: INTEGER; SIZE: INTEGER)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CONV_UNSIGNED(ARG: UNSIGNED; SIZE: INTEGER)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CONV_UNSIGNED(ARG: SIGNED; SIZE: INTEGER)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CONV_UNSIGNED(ARG: STD_ULOGIC; SIZE: INTEGER) return UNSIGNED;
    function CONV_SIGNED(ARG: INTEGER; SIZE: INTEGER) return SIGNED;
    function CONV_SIGNED(ARG: UNSIGNED; SIZE: INTEGER) return SIGNED;
    function CONV_SIGNED(ARG: SIGNED; SIZE: INTEGER) return SIGNED;
    function CONV_SIGNED(ARG: STD_ULOGIC; SIZE: INTEGER) return SIGNED;
    function CONV_STD_LOGIC_VECTOR(ARG: INTEGER; SIZE: INTEG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CONV_STD_LOGIC_VECTOR(ARG: UNSIGNED; SIZE: INTEG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CONV_STD_LOGIC_VECTOR(ARG: SIGNED; SIZE: INTEG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CONV_STD_LOGIC_VECTOR(ARG: STD_ULOGIC; SIZE: INTEG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
    -- attributes for conversion functions
    -------------------------------------------------------------------
attribute Synth_Conversion_Function of CONV_INTEGER: function is "INTEGER";
attribute Synth_Conversion_Function of CONV_UNSIGNED: function is "UNSIGNED";
attribute Synth_Conversion_Function of CONV_SIGNED: function is "SIGNED";
attribute Synth_Conversion_Function of CONV_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is "STD_LOGIC_VECTOR";
    -------------------------------------------------------------------
    -- zero extend STD_LOGIC_VECTOR (ARG) to SIZE,
    -- SIZE < 0 is same as SIZE = 0
    -- returns STD_LOGIC_VECTOR(SIZE-1 downto 0)
    function EXT(ARG: STD_LOGIC_VECTOR; SIZE: INTEG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 sign extend STD_LOGIC_VECTOR (ARG) to SIZE,
    -- SIZE < 0 is same as SIZE = 0
    -- return STD_LOGIC_VECTOR(SIZE-1 downto 0)
    function SXT(ARG: STD_LOGIC_VECTOR; SIZE: INTEG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end std_logic_arith;

楼主:

非常谢谢!!!!

楼主:

可为什么还出现下面问题?不太明白!!不知道谁见过?请继续帮帮忙,好吗?
Compiling 'stdlogic.vhd' in 'd:\program files\lib\ieee'.
VHDL parser (vhdlfe V5.2 IR 17)
Setting library 'work' to directory 'work'
vhdlfe:  stdlogic.vhd:  Abort:  (E7) Can't open file.
----------------------------------------
WARP done.
Compilation failed.

网友:

有些软件不能识别带空格的路径名称,有些软件必须装在根目录下,不知道warp2怎么样,我没用过,呵呵。

网友:

库的路径对吗

网友:

我也觉得是安装的问题.说不定库有默认路径.

楼主:

Setting library 'work' to directory 'work'
我是把.VHD文件放到lib/ieee/work下,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奇怪!!!

网友:

CYPRESS的WARP一般版本,安装时会产生一些问题,可以手动设置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