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的quarter3.0一仿真就没反应了。

楼主(2003-08-25):
打开仿真文件,一仿真,程序就没反应了。
是不是我的license有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是这样,所以我很烦quatus,而且速度巨慢!!!!!!!!!!!
好象也跟系统有关系,别人同样的license一切正常,但在我机子上就不行,
也有说与matlab版本还有关系。复杂~~~~~~~~~~~~~~

楼主:

这么复杂?
我的matlab是6.5版本的。你的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内存多少?它需要大内存的。

楼主:

256M.
应该内存不会太少吧。

网友:

If your CPU is high performance, and DDR memory, it may work but slowly; but if not, it may not work proper. As to quartus II, the memeory is the bigger the better. And there is 1G in my PC.

网友:

我很讨厌quatus。建议综合仿真用第三方软件,quatus只用来下片。
它编译仿真实在太慢。

楼主:

我的CPU是雷鸟1G的,内存是256MDDR的。
唉,看来没办法用quartu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