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存储器的vhdl源程序

楼主(2003-08-26):
有没有人有存储器的源程序,我自己编了一个,可是刚刚检查语法时就死机了,不知时何原因?

网友:

软件或操作系统有问题

楼主:

你说的我没有理解,能否再解释一下,是不是我的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

程序即使有问题也不应该死机

楼主:

可是我从来没有发现我的软件有什么问题?我还是认为我的程序有问题,你能不能帮我看一看?我怎样把程序传上来?

网友:

可以

网友:

请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应该提醒的是不要试图用类似二维数组的语句来自己构建存储器,虽然说综合器有时候不拒绝做这种工作,但是耗费大量资源(包括FPGA的内部资源和综合时的计算机资源),结果也不会理想。

楼主:

entity rom_1 is
    Port ( wr , rd , cs : in std_logic;
           data_in : in std_logic_vector ( 7 downto 0 );
           adr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d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rom_1;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rom_1 is
subtype word is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type memory is array ( 0 to 255 ) of word ;
signal adr_in : integer range 0 to 255;
signal  rom :memory;
begin
adr_in <= conv_integer ( adr );
  process ( rd ,cs )
    begin
   if cs = '1' then
  if rd = '0' then
  dout <= rom ( adr_in ) ;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process ( wr , cs )
  begin
if( cs = '1' ) then
if ( wr = '0' ) then
rom ( adr_in ) <= data_in ;
end if;
  end if ;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网友:

你用什么工具仿真

网友:

如果用vsystem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我用的时xilinx的modelsim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找到了问题所在:dr_in <=conv_integer( adr ), 这一句有毛病。
我还有一个问题:仿真时为什么输出波形总要滞后一个周期?

网友:

你说的滞后是哪个信号相对哪个信号?

网友:

仿真时应设计,系统时延

网友:

存储器?
如果是模拟的话,那还可以
综合就不妥了吧?
另外,上 www.micron.com 有一些VHDL/Verilog的仿真模型的。

网友(2006-12-07):
7867真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