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编码问题求助

楼主(2003-08-26):
各位大哥:小弟我用一个单片机来做ADPCM的语音压缩,可是预测出的语音却不够清晰圆润,很郁闷,请问哪位大哥有此方面的经验,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一般专用的语音CODEC芯片内部都会有内嵌的数字或模拟滤波器,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这不是够了马

楼主:

我用普通的单片机做,滤波器都的自己做!

网友:

何苦呢?
有现成的芯片不用
难道一切都要国产,甚至自产
那我们最该做的是去种地
这才是从根上自产
当然
如果为了学习研究又另当别论

网友:

那你自己慢慢琢磨你的电路和你的软件配合问题吧

网友:

圆润?
你的采样速率是多少?
DA后面的滤波器和你的采样速度匹配吗?

网友(2011-04-25):
欧洲数字无绳电话(D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