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存器程序,只能进行功能仿真,为何不能进行以后的仿真?有谁帮我看看下面的程序?

楼主(2003-08-27):
我编了一个简单的储存器程序,只能进行功能仿真,为何不能进行以后的仿真?
entity rom_1 is
    Port ( wr , rd , cs : in std_logic;
  ad  : in std_logic_vector ( 7 downto 0 );
           data_in : in std_logic_vector ( 7 downto 0 );
           d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rom_1;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rom_1 is
subtype word is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type memory is array ( 0 to 255 ) of word ;

signal adr : integer ;
signal  sram :memory;
begin
  adr <= conv_integer( ad ) ;

  process ( wr , rd )
    begin
  if wr'event and wr ='1'  then
   if  cs='1' and wr='1' then

sram ( adr ) <= data_in ;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process ( rd , cs )
     begin
if( rd ='0' and cs ='1'  ) then
dout<= sram ( adr ) ;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

网友:

上个帖子曾进提到过:不要试图用类似二维数组的语句来自己构建存储器,虽然说综合器有时候不拒绝做这种工作,但是耗费大量资源(包括FPGA的内部资源和综合时的计算机资源),结果也不会理想。
所以这个程序最好只作仿真用,实际应用的话最好直接调用厂家的库。

楼主:

我只是在学习,不想实际用,但是做不出来,我有一点不甘心,你的意思是我没有必要亲自进行储存器的编制?

网友:

对。

楼主:

谢谢!我知道自己该怎样做了!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因为我的导师要求我在两天内仿真出来,今天是第二天,没有办法!再次感谢你!

网友:

现在国内的哪条线能作ram

网友:

华虹NEC好像做的。

网友:

几um
静态还是动态的
rom做吗

网友:

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Dram是肯定做的,也许可以去网上查查吧。

网友:

请问逻辑单元与门数有什么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