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cpld芯片程序的jtag头有什么规定吗?

楼主(2003-08-27):
有点象dsp芯片的jtag头规定一样,哪个脚接电源,接地,接电阻

网友:

确实是有规定的。
各种芯片的datasheet上都讲得很清楚,可以查一下。

楼主:

可是没有发现啊!!jtag头不是有10个插针吗?对应位置怎么接????请帮帮忙!

网友:

下载电缆如果是自己做的,怎么接都可以;
如果是买的,直接查电缆的资料;

楼主:

1-GND 2-JTAGEN 3-ISR* 4-VCC 5-TDO
6-TMS 7-TCK 8-TDI 9-N/C 10-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