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头怎么与cpld芯片对应的TDO等引脚相连?

楼主(2003-08-27):
我很着急呀!!请各位老师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说你的下载接口怎么和cpld引脚相连阿,如果是的话,那请你看你所用器件的相应pin的datasheet,会有专门的引脚给你使用

网友:

具体的altera或者xilinx网站上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