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2003-08-27):
请问,如果在一块线路板上有多个cpld芯片,它们的TDI,TDO,TMS,TCK等共用可以吗?也就是只用一个十芯的插座。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不是共用,但是可以串起来。前一个的tdo接后一个的tdi。具体做法去查下手册吧

楼主:

谢谢!

网友:

菊花链

网友:

nod

楼主:

多谢各位!
我刚刚接触cpld,现在只用过mach芯片,而且是一些简单的应用。菊花链下载我没有用过。以后还请多多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