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进行数据的并行转串行?

楼主(2003-08-27):
怎样进行数据的并行转串行?

网友:

如果是标准并口转串口,我想你可以这样做(我没做过只是建议):
1.用cpld或fpga
2.做并口时序逻辑,负责译码并口时序(很简单),
3.做几个寄存器,用来设定串口的工作模式(停止位、波特率等)以及存放并口<->串口的数据
4.串口测着做一个uart,可以做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我试试

网友:

通过fifo

网友:

如果用cpld,没有必要通过fifo,只要有两级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高速时钟,通过时钟分频,转变为低速的并行时钟,时序简单

网友:

怎么用两级寄存器实现啊?比如我们实现byte流变bit流
就是用fifo实现的。

楼主:

我还是没有做出来,有没有人说的具体一点?我很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