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problem in ISE5

楼主(2003-08-28):
I design a calculator use ECS, it has to read/write a single data port of RAM,how can I realize it?

网友:

用inout定义端口

楼主:

I have did that, but I still can't set input and output to one pin of cpld

网友:

在IO脚与你的RAM之间加一个双向BUS三态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