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elsim

楼主(2003-08-28):
请问运行MODELSIM对内存是否要基本要求.我的机器是256M内存,但是只要模拟时打开SIGNAL窗口,在ADD WAVE TO REGION时,就自动退出.导致无法继续进行之后的模拟.还是我的CRACK有问题呢.我的LICENSE是版主帮我生成的.上次西北狼发了贴后我自己生成还是不可以用.是否能麻烦版主再帮我用西北狼的LICENSE生成一次呢.谢谢.

网友:

我倒是觉得quartus II太慢了,^_^
我的电脑也不好,只能不用它了

网友:

应该还是LICENSE的问题吧

网友:

肯定是没有crack对。

网友:

那你把你的机器id和网卡号通过短消息发给我,我给你产生两种,你试试。
我自己也是这样用的,虽然有时也退出,但基本稳定。
不过我用的是批处理方式,在dos窗口下运行,dump所有的信号,生成wlf波型文件,然后才启动modelsim来看波形的。

网友:

jack的方法好啊,只是dump是verilog的系统函数,VHDL该怎么办?

网友:

晕倒,我的也是了,以前我在98 的时候能正常使用的
昨天装了2000,现在使用也遇到这个问题,很不爽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环境变量的路径没设对

网友:

不用系统函数,直接在批处理里使用 vsim  …..  -c -do "log -ports -internal xxx/xx/*; log -r xxx/xx/*; run -all "  -wlf  xxname.wlf 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去看看modelsim的手册

网友:

原来如此,Thanks。
以前都用verilog-xl,最近要用VHDL才改modelsim,不熟,听教了,呵呵。

网友:

在pc上,你们用什么仿真verilog

网友:

modelsim或verilog-xl(这个也有pc版的)

网友:

搜了一下,国内没见提供下载的

网友:

pc上我用modelsim,工作站用ncverilog

网友:

下面引用由atuhappy2003/08/28 01:43pm 发表的内容:
搜了一下,国内没见提供下载的

这个东西一套叫LDV,包括CADENCE所有仿真工具,NCSIM到verilog-xl。

楼主:

多谢各位了.

楼主:

我用批处理好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