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19.312M分频得到2.048M

楼主(2003-08-28):
(图片)

网友:

如果想用FPGA来做恐怕不行,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想从19.44M telecombus 得到2.048M 时钟,结论是不行。

网友:

斑竹,为什么不行?能不能所说原因阿?

网友:

其实用fpga也可能实现的,首先要把19.44 n 倍频(用dll)(能倍多高就多高,越高越好),然后用DPLL的方法作一下,可能产生2.048

网友:

fpga做分频,只能是整数倍。如果做到占空比为1:1,只能是偶数倍。你可将低频除高频,看看倍数!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
我现在只能分出一个近似2m但占空比不为1的频率

网友:

to jack,
你的方法也许可行,但是可能操作起来比较复杂,难把握,得到的时钟不知道能不能保证抖动指标等?我觉得还是在外面用些专用芯片来做好。:)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tuhappy在 2003/08/28 01:36pm 第 1 次编辑]

小数分频?

楼主:

是啊
频率比为9。4:1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