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0度的移相怎么做

楼主(2003-08-28):
做倍频用,谢谢
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用来做倍频

网友:

用FPGA内的PLL。

楼主:

问题是现在没有pll,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

网友:

全数字实现吗

楼主:

是啊
版主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很有挑战性,不推荐这么做,最好用pll

网友:

你可以先分频啊!!用分频后的时钟来做啊!!

网友:

如果相位精度不是很高的话,可用分频实现,但时序控制比较繁

网友:

先将要移相的信号a 二分频得到信号 b,然后将a 和 b 进行异或 或者 同或,这个视你想要超前还是滞后而定。

网友:

我好像犯了个错误,没看清问题。不好意思。

网友(2006-09-13):
时钟取反,然后作为en。

网友:
hehe
maybe we have no good way using pure logic circuit,
If the period is not big, you can delay the clock signal to generate 90# phase signa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你说得对阿

网友:
能否用RC电路来调整?

网友:
数字方法能做倍频?
用MUX选几个BUFFER LINE,在把DELAYED的时钟拿回去和原时钟比较来作为MUX的选择线?

网友:
使用FPGA内部的 DCM时钟管理模块  我前一端时间刚用过~ 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