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ART是什么?

楼主(2003-08-28):
UART是干什么的?用VHDL怎样实现?

网友:

异步收发

网友: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楼主:

我到哪里能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我现在要用vhdl设计一个vart

楼主:

异步收发,岂不是和储存器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网友:

可接rs232,422 buffers

网友:

FPGA.COM.CN里有verilog的例子。vhdl的不太清楚。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uart IS
    PORT (clkx16 : IN    std_logic;-- Input clock. 16x bit clock
            read : IN    std_logic;-- Received data read strobe
           write : IN    std_logic;-- Transmit data write strobe
      rx : IN    std_logic;-- Receive  data line
   reset : IN    std_logic;-- clear dependencies
      tx : OUT   std_logic;-- Transmit data line
           rxrdy : OUT   std_logic;-- Received data ready to be read
           txrdy : OUT   std_logic;-- Transmitter ready for next byte
       parityerr : OUT   std_logic;-- Receiver parity error
      framingerr : OUT   std_logic;-- Receiver framing error
         overrun : OUT   std_logic;-- Receiver overrun error
    data : IN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7)); -- Bidirectional data bus
END uart;
ARCHITECTURE exemplar OF uart IS
    -- Transmit data holding register
    SIGNAL      txhold : std_logic_vector(0 TO 7);
    -- Transmit shift register bits
    SIGNAL       txreg : std_logic_vector(0 TO 7);
    SIGNAL      txtag2 : std_logic;-- tag bits for detecting
    SIGNAL      txtag1 : std_logic;--    empty shift reg
    SIGNAL    txparity : std_logic;-- Parity generation register
    -- Transmit clock and control signals
    SIGNAL       txclk : std_logic;     -- Transmit clock: 1/16th of clkx16
    SIGNAL      txdone : std_logic;-- '1' when shifting of byte is done
    SIGNAL paritycycle : std_logic;-- '1' on next to last shift cycle
    SIGNAL   txdatardy : std_logic;     -- '1' when data is ready in txhold
    -- Receive shift register bits
    SIGNAL      rxhold : std_logic_vector(0 TO 7);-- Holds received data for read
    SIGNAL       rxreg : std_logic_vector(0 TO 7);-- Receive data shift register
    SIGNAL    rxparity : std_logic;-- Parity bit of received data
    SIGNAL   paritygen : std_logic;-- Generated parity of received data
    SIGNAL      rxstop : std_logic;-- Stop bit of received data
    -- Receive clock and control signals
    SIGNAL       rxclk : std_logic;-- Receive data shift clock
    SIGNAL      rxidle : std_logic;     -- '1' when receiver is idling
    SIGNAL   rxdatardy : std_logic;     -- '1' when data is ready to be read
BEGIN
make_txclk:
    PROCESS (reset, clkx16)
VARIABLE cnt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BEGIN
-- Toggle txclk every 8 counts, which divides the clock by 16
IF reset='1' THEN
    txclk <= '0' ;
    cnt := (OTHERS=>'0') ;
ELSIF clkx16'event AND clkx16='1' THEN
    IF (cnt = "000") THEN
        txclk <= NOT txclk;
    END IF;
    cnt := cnt + "001"; -- Use the exemplar_1164 "+" on std_logic_vector
END IF;
    END PROCESS;
make_rxclk:
    PROCESS  (reset, clkx16)
VARIABLE rxcnt : std_logic_vector(0 TO 3); -- Count of clock cycles
VARIABLE rx1   : std_logic;-- rx delayed one cycle
VARIABLE hunt  : boolean;-- Hunting for start bit
    BEGIN
IF reset='1' THEN
    -- Reset all generated signals and variables
    hunt := FALSE ;
    rxcnt := (OTHERS=>'0') ;
    rx1 := '0' ;
    rxclk <= '0' ;
ELSIF clkx16'EVENT AND clkx16 = '1' THEN
    -- rxclk = clkx16 divided by 16
    rxclk <= rxcnt(0);
    -- Hunt=TRUE when we are looking for a start bit:
    --  A start bit is eight clock times with rx=0 after a falling edge
    IF (rxidle = '1' AND rx = '0' AND rx1 = '1') THEN
                -- Start hunting when idle and falling edge is found
        hunt := TRUE;
    END IF ;
    IF rxidle = '0' OR rx = '1' THEN
        -- Stop hunting when shifting in data or a 1 is found on rx
        hunt := FALSE;
    END IF;
    rx1 := rx;-- rx delayed by one clock for edge detection
-- (Must be assigned AFTER reference)
    -- Increment count when not idling or when hunting
    IF (rxidle = '0' OR hunt) THEN
        -- Count clocks when not rxidle or hunting for start bit
        rxcnt := rxcnt + "0001";
    ELSE
        -- hold at 1 when rxidle and waiting for falling edge
        rxcnt := "0001";
    END IF;
END IF ;
    END PROCESS;
-- transmit shift register:
txshift:
    PROCESS (reset, txclk)
    BEGIN
IF reset='1' THEN
    txreg <= (OTHERS=>'0') ;
    txtag1 <= '0' ;
    txtag2 <= '0' ;
            txparity <= '0' ;
    tx <= '0' ;
ELSIF txclk'event AND txclk = '1' THEN
    IF (txdone AND txdatardy) = '1'  THEN
        -- Initialize registers and load next byte of data
        txreg    <= txhold; -- Load tx register from txhold
        txtag2   <= '1';    -- Tag bits for detecting
        txtag1   <= '1';    --    when shifting is done
        txparity <= '1';    -- Parity bit.Initializing to 1==odd parity
        tx       <= '0';    -- Start bit
    ELSE
        -- Shift data
        txreg <= txreg(1 TO 7) & txtag1;
        txtag1        <= txtag2;
        txtag2  <= '0';
        -- Form parity as each bit goes by
        txparity      <= txparity XOR txreg(0);
        -- Shift out data or parity bit or stop/idle bit
        IF txdone = '1' THEN
    tx <= '1';-- stop/idle bit
        ELSIF paritycycle = '1' THEN
    tx <= txparity;-- Parity bit
        ELSE
        tx <= txreg(0);--Shift data bit
        END IF;
    END IF ;
END IF;
    END PROCESS;
    -- paritycycle = 1 on next to last cycle (When txtag2 has reached txreg(1))
    --   (Enables putting the parity bit out on tx)
    paritycycle <= txreg(1) AND NOT (txtag2 OR txtag1 OR
     txreg(7) OR txreg(6) OR txreg(5) OR
     txreg(4) OR txreg(3) OR txreg(2));
    -- txdone = 1 when done shifting (When txtag2 has reached tx)
    txdone <= NOT (txtag2 OR txtag1 OR
  txreg(7) OR txreg(6) OR txreg(5) OR txreg(4) OR
  txreg(3) OR txreg(2) OR txreg(1) OR txreg(0));
rx_proc: -- Shift data on each rxclk when not idling
    PROCESS (reset, rxclk)
    BEGIN
IF reset='1' THEN
    rxreg <= (OTHERS=>'0') ;
            rxparity <= '0' ;
            paritygen <= '0' ;
            rxstop <= '0' ;
ELSIF rxclk'event AND rxclk = '1' THEN
    IF rxidle = '1' THEN
        -- Load all ones when idling
        rxreg <= (OTHERS=>'1');
        rxparity <= '1';
        paritygen <= '1';-- Odd parity
        rxstop <= '0';
    ELSE
        -- Shift data when not idling
        -- bug in assigning to slices
        -- rxreg (0 TO 6) <= rxreg (1 TO 7);
        -- rxreg(7) <= rxparity;
        rxreg <= rxreg (1 TO 7) & rxparity;
        rxparity <= rxstop;
        paritygen <= paritygen XOR rxstop;-- Form parity as data shifts by
        rxstop <= rx;
    END IF ;
        END IF;
    END PROCESS;

async:  -- rxidle requires async preset since it is clocked by rxclk and
        -- its value determines whether rxclk gets generated
    PROCESS ( reset, rxclk )
    BEGIN
        IF reset = '1' THEN
           rxidle <= '0';
        ELSIF rxclk'EVENT and rxclk = '1' THEN
           rxidle <= NOT rxidle AND NOT rxreg(0);
        END IF;
    END PROCESS async;
txio:-- Load txhold and set txdatardy on falling edge of write
-- Clear txdatardy on falling edge of txdone
    PROCESS (reset, clkx16)
VARIABLE wr1,wr2: std_logic;-- write signal delayed 1 and 2 cycles
VARIABLE txdone1: std_logic;        -- txdone signal delayed one cycle
    BEGIN
IF reset='1' THEN
    txdatardy <= '0' ;
    wr1 := '0' ;
    wr2 := '0' ;
    txdone1 := '0' ;
ELSIF clkx16'event AND clkx16 = '1' THEN
    IF wr1 = '0' AND wr2= '1' THEN
        -- Falling edge on write signal. New data in txhold latches
        txdatardy  <= '1';
    ELSIF txdone = '0' AND txdone1 = '1' THEN
        -- Falling edge on txdone signal. Txhold has been read.
        txdatardy  <= '0';
    END IF;
    -- Delayed versions of write and txdone signals for edge detection
        wr2 := wr1;
    wr1 := write;
    txdone1 := txdone;
END IF ;
    END PROCESS;
rxio:
    PROCESS (reset, clkx16)
VARIABLE rd1, rd2 : std_logic;-- Read input delayed 1 and 2 cycles
VARIABLE rxidle1  : std_logic;-- rxidle signal delayed 1 cycle
    BEGIN
IF reset='1' THEN
    overrun <= '0' ;
    rxhold <= (OTHERS=>'0') ;
    parityerr <= '0' ;
            framingerr <= '0' ;
    rxdatardy <= '0' ;
    rd1 := '0' ;
            rd2 := '0' ;
    rxidle1 := '0' ;
ELSIF clkx16'event AND clkx16 = '1' THEN
    -- Look for rising edge on idle and update output registers
    IF rxidle = '1' AND rxidle1 = '0' THEN
        IF rxdatardy = '1' THEN
        -- Overrun error if previous data is still there
    overrun <= '1';
        ELSE
    -- No overrun error since holding register is empty
    overrun <= '0';
    -- Update holding register
    rxhold <= rxreg;
    -- paritygen = 1 if parity error
    parityerr <= paritygen;
    -- Framingerror if stop bit is not 1
    framingerr <= NOT rxstop;
    -- Signal that data is ready for reading
    rxdatardy <= '1';
        END IF;
    END IF;
    rxidle1 := rxidle;-- rxidle delayed 1 cycle for edge detect
    --  Clear error and data registers when data is read
    IF (NOT rd2 AND rd1) = '1' THEN
        rxdatardy  <= '0';
        parityerr  <= '0';
        framingerr <= '0';
        overrun    <= '0';
    END IF;
    rd2 := rd1;-- Edge detect for read
    rd1 := read;-- (Must be assigned AFTER reference)
    IF reset = '1' THEN
        rxdatardy <= '0';
    END IF;
END IF ;
    END PROCESS;
    -- Drive data bus only during read
    data <= rxhold WHEN read = '1' ELSE (OTHERS=>'Z') ;
    -- Latch data bus during write
    txhold <= data WHEN write = '1' ELSE txhold;
    -- Receive data ready output signal
    rxrdy <= rxdatardy;
    -- Transmitter ready for write when no data is in txhold
    txrdy <= NOT txdatardy;
    -- Run-time simulation check for transmit overrun
    ASSERT write = '0' OR txdatardy = '0'
REPORT "Transmitter overrun error" SEVERITY WARNING;
END exemplar;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

有用吗?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还没有看明白,我要消化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