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装modelsim,该怎样设置license?

楼主(2003-08-28):
请各位帮忙。

楼主:

哪位帮我生成一个?
我的网卡号是;5254AB3D0CA4
邮箱xzffff@163.com
猛烈感谢

网友:

电脑高级属性里有个系统变量,加路径就可以。

楼主:

系统变量有很多,是加哪个变量?加什么路径?
3ks

网友:

你有Crack吧?看他的Readme呀!
而且不同版本的ModelSim的License也不一样的
你要说清楚的呀!

网友:

有个叫LM_LICENSE_FILE的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