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modelsim se5.7e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3-08-28):
在下载了modelsim se5.7e的破解程序(谁要可以讲)
但使用中发现dataflow在打开后左下角有一排红字
extended mode disabled
一些dataflow的功能就不能用了
比如无法看整个设计的框图,只能看部分框图
不知是否license不全
如何解决
请指教

网友:

是license的问题,我这里除了提示extended mode disabled
在屏幕中间还提示没有extend license

楼主:

以前没仔细看中间的英文
的确是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可以把那个破解程序给我吗?xzffff@163.com
我正找得很痛苦中。
狂烈感谢。

楼主:

不知道西北狼老兄能不能解决这问题
狼兄!!!!!
你在哪里呀

网友:

下面这个可以,大家试试?

FEATURE actelmtivhdl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9C30006165615A67553F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actelmtivlo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7CC03031F8726E6751C7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alteramtivlo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2CE0C0010922EBBE36F2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alteramtivsim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2C7020210A0961C330F2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atmelmti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7CE090711488E3D78546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dataflow modeltech 2021.0925 permanent uncounted 4C4E61A0B210483A2707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edif2renoir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8CB020210FD843ECB736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hdl2graphics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DCB020E11F0EF2854BF8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hdlauthorgfx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DC2090E1466ED8955A03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hdlauthorpro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DC604081579B616F6B19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hdlauthortxt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DCC0B0114D91E3586721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hdldesignergfx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EC50C001A24F437F7298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hdldesignerpro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3CC06091A9E34196C991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hdldesignertxt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3CF050B1A6D94192CC94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hdldetective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3C9030D1CD91685F5C39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hdlmix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CC2010711CD8604107C5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hdlpilot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3C2090318922A1C62D7A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hdlsim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BC1020912BD86053F6B6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hdlsim2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6C8080B154A7C6803818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internal1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9C905061775E8F5D938D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internal2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9CB05051765D8F5C948E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internal3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9CD05041755C8F5B958F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internal4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9CF05031745B8F5A9690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internal5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9C9050A173628F598F91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atticemti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ECA0B0E1852377A9AAB4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gen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BCE01051D1A8A6287A88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iopt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BC6000E143468A1E1C41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1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1C5090A12C52862C186B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1act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FC2040212BD7837ED823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1alt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FC2020F12BD78569D823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1di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DC705081A09BF4023583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1lat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EC9010E134C08D67D823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1luc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DC80203134B17593C723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1perm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6CC0702118AD34868D12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1to2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3CF010611C8AED351623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1verilo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8C10D0F1C6678E3BB91F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1vhdl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FCF06071159D328D1E13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1xi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ECA00071FFBED6E108AF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2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1C5060F1494D5B551325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2di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0CE00081D6153F1C03B5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2fpga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FCD0A0B193AD914E8F1C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2perm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6CC080D119B04F6F9028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2to3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4C00A0211D967A6C24EB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2veri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7C2090111BB24F719424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2vhdl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FCF080611AA051762125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3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1C5070014A4C5C561223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3act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7C9030B13641A2C018FF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3alt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7C1040613E4CA2BF1800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3asic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9C0090519799706D2218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3di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0CE00091D518401F06B3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3fpga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FCD0A0A194AC904F8E1A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3fujitsu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ECB00091D40B5AE1B7B9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3gat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7C1040114047A4C21AFB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3luc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8CD0F0E11BC2FB9CA09B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3perm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6CC090011AAF52708F26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3sanyo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AC30A00107B907264E5C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3sharp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AC3090F1C798F042157E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3veri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7C2090411CB152729322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3vhdl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FCF08051179F50772027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ls3xi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DC10A00134E564C69D27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veriopt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4C0050F1A7F511A8C991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eospecvhdlopt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DC3020E17DEDDD9852CC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gen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5C905071CA701341E957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i_opt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CC2030D1B8FDA3C38DEB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1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BCD060A1DA7423FBE120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1to2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4C309091A272EF02A2F1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1_act_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0C10805111BDAE8F53CA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1_alt_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0C00805110C0AD9055CB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1_di_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2C30C081EC22CA3A3CCD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1_lat_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0C3080A113B8BA8550CB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1_luc_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FCE080310E5CE659F6D0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1_perm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ECC0B0715584157964C6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1_verilo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0C70B041139EF607504D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1_vhdl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1C6090C13FB17611D1DE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1_xi_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2C307041EC8E62A2A879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2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BCA060C1DD791DFEE120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2to3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4CF0B091988B0DEBA5F2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2_di_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2C90C061F78ECB34ABC2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2_fpga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FCE0D0411E09473E0B33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2_perm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FC00B0B150841811632F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2_verilo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0C50A06114A0E5774FDE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2_vhdl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1CA0A0013AB179A9D047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3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DC7060E1C07A1FFDE120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3_act_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0C1090D10BA5C4173948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3_alt_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0C0090D10AA8C3183B49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3_asic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0C30C0D1220B453B1732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3_di_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2C70C081FA8ECC36AABF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3_fpga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FCE0D0411D09463E0A34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3_fujitsu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5C1070C1D7400C053233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3_gat_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0C3090B10DA5C21D3B40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3_luc_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FCE090B10864FC61FCCE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3_perm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FC00B0B153881711662C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3_sanyo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5C4050D10236A741735A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3_sharp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4C10504160847E6693DC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3_verilo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0C70A041159EE4774EDB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3_vhdl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1CA0A0013DB578A9D344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ls3_xi_pk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2C707041FA7A649E966B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alteramtivlo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1C7070D1BCB0F16608A9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alteramtivsim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0CF0E06190032D2A4D38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atmelmti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4C2020F1EAE674EBBC78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edif2renoir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CCF060613FA2E9CD1D1B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hdl2graphics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ECB0C01100FC1BF7D399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hdlauthorgfx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7C60B0416C9453CAADCC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hdlauthorpro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7C90B0D14388D161B0F5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hdlauthortxt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7C80A0F1387ED15DAF00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hdldesignergfx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1CC0507150ACC839DD19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hdldesignerpro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3C00600164D72DF13005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hdldesignertxt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1CF040D1537BDF26BD16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hdldetective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7CE060318580788C1DF7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hdlpilot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6CD0C0C1E2A055EBD570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renoir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CCB07091D99FECD4C93D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renoirblock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9CC010F1FFF9698AF98F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renoirdoors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6C0010111ADC6494D091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renoirduo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FCC0B06193219DF037AE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renoirpd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6CA0D081609F8EB0C4F3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renoirstate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4CE090911CF0FFE4E842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simcompare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CC20E0D1088A67BACB41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simcoverage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0CE050D13A7C8218605D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simhdlmix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AC70B011BF0788EB9160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simhdlsim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8CD0508162023D867214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simhdlsim2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4C60A0717B2CD170B42B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simpevsim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3C2070A157293AA9E4C7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simpevsimvlo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2C8010E153F9D48676C4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simprofile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1C70F041B376942D0EFF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msimviewer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9CD0006173EC17D285A4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pe-vsim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3CC060314EB5E3E13997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pe-vsim-vlo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5CE05001A1EF01F24EBB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qhsimvh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5C80A0316D910AE1B818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qhsimvl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5C40A07171990AE1B814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renoir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6C60704119396146ACBF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renoirblock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2C5010F159B98C263A6E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renoirdoors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7CA0F0312590913A544B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renoirduo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6CD0E051283FD9E092E8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renoirpd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8C8000D1FA125351794C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renoirstate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8CC000919B9A913B3FB9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vantmti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FCF0D071ECFA7D84806F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verilog_opt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CCD0F071FCC16262D37A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vhdl_opt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BCA01041D1657C27F372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vsim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8C10D081A0C61DD42725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vsim-compare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DC10A0C1F568E2F9DF80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vsim-coverage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4C30F0916AE260B993E2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vsim-profile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1C906071E50D2732090A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vsim-viewer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9C00F091230047BEC807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vsim-vlo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CCF01051559B0C52DBD1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xe-eval-vhdl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9C601001379C0FD17D42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xe-eval-vlo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9CF0A0112A2D0BCD794A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xe-starter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DCE0F0C14EB5AD3F83B0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xe-vhdl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3C2050B16487B80C2AA2 HOSTID=00055d04762e
FEATURE xe-vlog modeltech 2001.12 1-jan-2020 0 6C0050A1969223A16874 HOSTID=00055d04762e

网友:

可是大家的hostid不是00055d04762e阿!

楼主:

kiss from21
我太爱你了

楼主:

xzffff你的email拒收我的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