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乒乓开关电路,老是出错。请各位帮忙。

楼主(2003-08-29):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switch IS
PORT
  (turn_on: INbit;
   turn_off: IN bit;
   state    : OUT   bit);
END switch;
ARCHITECTURE struct OF switch IS
BEGIN
   PROCESS (turn_on)
    BEGIN
      IF (turn_on'EVENT AND turn_on = '0') THEN
IF turn_off='1' THEN
               state<='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turn_off)
    BEGIN
      IF (turn_off'EVENT AND turn_off = '0') THEN
IF turn_on='1' THEN
               state<='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STRUCT;
出错信息:
unresolved sigal is mutiply driven.
请大家指点。

网友:

原因是:在两个process中对state赋值了.想办法避免之.

网友:

写在一个process里面就行了

网友:

状态机

网友:

写在一个PROCESS中即OK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witch IS
PORT(
turn_on: IN bit;
  turn_off: IN bit;
  state    : OUT   bit);
END switch;
ARCHITECTURE struct1 OF switch IS
TYPE STATE_TYPE IS (s0, s1);
SIGNAL X: STATE_TYPE;
BEGIN
  PROCESS (turn_on)
     BEGIN
     IF (turn_on'EVENT AND turn_on = '0') THEN
IF turn_off='1' THEN
              X <= S0;
else
  X <= S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STATE <= '1' WHEN X = s0
ELSE '0';
END STRUCT1;
ARCHITECTURE struct2 OF switch IS
TYPE STATE_TYPE IS (s0, s1);
SIGNAL Y: STATE_TYPE;
BEGIN
  PROCESS (TURN_OFF)
     BEGIN
     IF (turn_OFF'EVENT AND turn_OFF = '0') THEN
IF turn_oN='1' THEN
              Y <= S1;
else
  Y <= S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STATE <= '1' WHEN Y = s0
ELSE '0';
END STRUCT2;
修改了一下,没有仿真不知道对不对。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助了。

楼主:

我也写在同一个PROCESS里试过,一个PROCESS里有两个IF。
还是不行的。郁闷ing!!

楼主:

superljc哥哥的我也试了还是这样。

网友:

这个设计的问题在于:没有时钟!
加个时钟输入,否则不可能很安全的实现你要的功能。

楼主:

对 ,bravelu 兄说的正好。
我昨晚加上时钟后的确可以通过,但是这样就违反了我设计这个东西的本意了。
我原想是要设计一个与时钟无关的互相锁定的开关电路。而现在却成了异步电路了。

网友:

你是要检测最后跳变的是哪个信号然后再对state赋值吧。如果不用时钟而去检测两个信号的跳边沿,这在一个process里是肯定不行的。
ps:你这样的设计是异步电路,时钟驱动的才是同步电路。除非对速度有很高的要求,否则强烈不推荐使用异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