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3-08-29):
ARCHITECTURE A OF TEST IS
SIGNAL S: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S<=S+1;----问题出在这里
END IF;
END PROCESS;
这样编译总是同不过如果S改为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就没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END A;

网友:

要用s=s+'1';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TEST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A: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
END TEST;
ARCHITECTURE X OF TEST IS
SIGNAL S:UNSIGNED(1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S <= UNSIGNED(A);
S <= S+1;
END IF;
END PROCESS;
B <= STD_LOGIC_VECTOR(S);
END X;
希望这个给你有所启发!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答,呵呵
不过我使用了S<=S+'1';其中S还是STD_LOGIC,问题仍然存在,还是
CANT'S INTERPRET SUBPROGRAM CALL
是不是STD_LOGIC型不能进行算术运算?

网友:

这要看不同的编译环境,而不同,各公司采用不同的VHDL子集,所以编著译结果也不同,ALTERA的可定义UNSIGNED,加入头文件,可实现数学运算

网友:

如果用MAXPLUS的话,应加头文件: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网友:

superljc  ,你给的程序里的语法怎么没见过啊?

网友:

superljc的语法是有问题的。一个entity对应两个architecture必须用配置

网友:

没有对应两个啊.

网友:

sorry,我回错了,向同志们和superljc道歉,其实我是记得superljc在另一个贴子里用过一个entity对应两个architecture的code。没想到开错了窗口发到这里来了,非常对不起。:(((

网友: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3/09/01 09:29am 发表的内容:
sorry,我回错了,向同志们和superljc道歉,其实我是记得superljc在另一个贴子里用过一个entity对应两个architecture的code。没想到开错了窗口发到这里来了,非常对不起。:(((

是,我在另一个程序里是使用了两个architeture,是为了简单写到一个里面,其实我本意是将那个程序一分为二,对不起,大家见笑。
至于这个帖子里的程序语法,我想有经验的都看得明白:std_logic_vector和unsigned的混合使用。

网友:

nod是这样的,转换后再处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