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其它的PCMCIA接口控制芯片?

楼主(2003-08-29):
设计PCMCIA的16位的PCCARD,在板卡这边目前选用了TL16PC564,它内带一个UART,但是具体设计时发现这个UART用不着,而且此片子的有些功能也用不到,这个片子价格也不便宜,请问大家有没有其它的接口芯片?我欲设计的板卡要求的速度不高,几十K就可以了。[DISABLELBCODE]

网友:

那你究竟要做什么功能的pcmcia ?
如果速度高了,需要用到cardbus的总线方式

楼主:

主要是用单片机控制,将读卡片的数据传送到上位机,以前是用串口作为传输通道的,现在想开发带有多种接口的板卡,我主要是将串口改成PCMCIA接口,因而想速度不需要较高要求.

网友:

那你直接用cpld就可以实现(xilinx95144xl应该就可以)

楼主:

我以前没使用过CPLD不知从头学起,难度大不大?有没有好的书推荐一本吧!

网友:

Hi jackzhang:
   请问你有它的原码吗?

网友:

没有,不过应该较简单,难度和作isa的时序差不多,不过多了一个cis

楼主:

是不是用CPLD作控制模块?然后用EERAM作CIS,你看这想法能行得通吗?

网友:

CIS 好像可以直接在CPLD内部用硬连线的方法实现,用不着外部ROM

楼主:

现在只能感性的说:用CPLD是不是硬件设计上不是很难,主要在于用VHDL的软实现呀?目前还真不知如何下手,是先学VHDL呢还是看看有关的CPLD设计的基础知识?坛主给点建议可否?

网友:

两个一起学,个人建议学verilog

网友:

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进入到asic/fpga 设计中来!

楼主:

是啊,非常愿意到这个论坛,能向你和大家多多学习。坛主,在MAX+PLUSⅡ中编译的VERILOG 文件只能用于ALTERA公司的器件吗?刚看见书中有这么一句摸棱两可的话。很是疑问。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