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下面的程序,综合要十几分钟!

楼主(2003-08-29):
我的本意是要输入一个数到指定地点,然后再输出,但是综合要十几分钟!好慢
entity rom_1 is
    Port ( wr , cs ,rd : in std_logic;
  adr : in std_logic_vector ( 7 downto 0 );
           data_in : in std_logic_vector ( 7 downto 0 );
           d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rom_1;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rom_1 is
type memory is array ( 0 to 255 )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sram :memory;
begin
  process (wr,cs)
    begin
   if cs = '1' then
  dout <="ZZZZZZZZ";
     elsif wr='1' and wr'event then

      sram ( conv_integer ( adr ) ) <= data_in ;
end if ;
end process;
process ( rd ,cs )
    begin
   if ( cs ='1' ) then
   if rd = '0' then
   dout<= sram ( conv_integer ( adr ) );
end if;
end if ;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

网友:

我说老兄,你在两个进程中对同一个输出赋值难道没有提示你有错误吗?
我指的是dout。

网友:

兄弟,你的程序编译过没有?仿真做了没有呀!有错

楼主:

gg抱歉,我改在一个进程给dout赋值还是和以前一样

网友:

7867,你是用什么工具编译的?

楼主:

我用xilinx内的xst

网友:

那你仿真了看看啊

网友:

老大,可不可以尊重一下我的劳动?给你回了两个帖子都提到了
“不要试图用类似二维数组的语句来自己构建存储器,虽然说综合器有时候不拒绝做这种工作,但是耗费大量资源(包括FPGA的内部资源和综合时的计算机资源),结果也不会理想。 ”
不是已经说了这种二维数组综合起来狂费资源么?

楼主:

抱歉!我没有办法,老师让我做我怎么办,你行行好再给我一个建议吧

网友:

咳,真不知道你们老师怎么想的,他指定的这种方法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别抱怨时间长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希望他是为了用结果来教育你们以后不要用这种方法(做仿真模型倒是可以的)。
如果是实际要做项目的话是不会这么用的,应该去调用库里面的 block ram。

楼主:

谢谢你!以后不要发脾气了,我胆子小,以后不敢来了!又不敢问老师,让我去哪里学啊?

网友:

呵呵,你到挺会装可爱的,下次不发脾气了,打PP :)

楼主:

这样才好!否则我会郁闷死,你是好人!

网友:

是啊,用ram什么的肯定库提供嘛,自己写的不行的说。就是做
ASIC,这些memory也是要求厂商提供的。不是想象那么容易的。

楼主:

这样才好!我还会经常来的,但不要不会了就打PP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