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pld和fpga的区别

楼主(2003-08-30):
我看了一些书
好象明白了一些不同
但是有点一知半解
请教了

网友:

1.CPLD 逻辑少,fpga逻辑多
2.CPLD是基于宏单元的,FPGA给予查找表
3.FPGA(以xilinx)的CLB其实就相当与一个简单的CPLD
4.对FPGA除了决定CLB的逻辑外,最后还要通过布线来联接为更为复杂的逻辑,而CPLD不进行布线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chinazj在 2003/08/31 08:27am 第 1 次编辑]

是不是cpld主要用于组合逻辑
fpga主要用于时序逻辑
有人讲flex10k是fpga
也有的书说它是cpld
把我弄糊涂了

网友:

两个都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