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赋初值?

楼主(2003-08-30):
请问各位:如何在VHDL中设定一个端口的初值,让它一上电即为高电平。
谢谢大家。

网友:

用上电复位

网友:

对啊!在上电reset的时候把它复位为高就可以了!

网友:

上电复位信号可以由CPLD/FPGA内部产生吗?

网友:

应当是可以的,但是要外接电容和电阻。

网友:

reset

网友:

那就是外部产生的了,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