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除了看波形,还有什么功能?

楼主(2003-08-30):
我在做仿真时,只用modelsim看波形,我认为应该还有别的功能,但是都有什么呢?

网友:

modelsim 是仿真工具,看波形是主要功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仿真都需要看波形的,其实大多数好的仿真都不需要看波形的。一个复杂的设计,往往需要上百个test,因此靠波形来检查对错,那效率就太低了。

网友:

不看波形看什么呢?
讲讲看吧

网友:

在VHDL中,有基于断言的仿真方式,verilog中也有monitor或display之类的系统函数可以调用。
举个例子,你可以让程序自动检查你的结果,当于预期不一样时在屏幕上输出“The result is wrong at time 。。。”这样就可能不用看波形了。

网友:

原来如此
这下明白display的意思了
不过我看过的关于hdl的书籍里都没有基于断言的仿真方式的介绍呀

网友(2010-11-11):
还能编辑波形

网友:
还可以简单trace吧。

网友:
还能比较波形。。其实说起仿真工具,Modelsim是最烂的。真不明白为啥就它的盗版做的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delsim是最烂的?此话怎讲?

网友:
我觉得主要就是看波形,延时和毛刺。

网友:
看仿真和后仿真吧

网友:
呵呵,其他的EDA工具都很难盗版。

网友:
平时也就用来调试程序 仿真 查看波形 不知还有什么其他功能

网友:
modelsim主要就是看波形嘛

网友(2011-04-15):
前端验证的功能基本都有的啊!

网友:
modelsim是最烂的??

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ystemverilog有基于断言的

网友:
请问怎么编辑波形啊?我用的是modelsim SE 6.5不知道怎么编辑波形,得写一个testbench,感觉麻烦。而且quartus ii10.1中又没有编辑波形的那个东西了。

网友:
can do code coverage

网友(2011-05-23):
呵呵!还可以用来偷懒,比如想生成查找表什么的进行数据的进制转换,呵呵!工具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
“基于断言”是什么意思?学习了

网友:
功能比较全的工具
基本上Front-End的都能做

网友:
没有项目做,没人带,自己想啊,这些是有点抽象

网友:
还可以看覆盖率吧

网友:
还能看波形 呵呵呵

网友(2012-02-11):
全面仿真,主要是看输出信息;
部分仿真,主要是看波形
全面仿真,也看波形,但是只看接口波形,看波形的工作量,压到越小越好。

网友:
看波形主要是在仿真出错的时候看。通常用$display, $monitor输出逐步仿真状态信息。相当于调试中的printf。
当你发现输出信息不对时,可以trace back。

网友:
烂?不知道烂在什么地方。ncsim和vcs都用过,没有见过好在那里。

比其他两个软件,modelsim还是易用性方面还是很强的。功能方面也没有比其他的差。

网友:
没什么强不强的,3个都用过不少。modelsim之所以盗版这么好,原因就在于3家只有它一家还能跑在pc上。

从效率的角度讲,现在的ius,也就是n家的,速度最快。从业界标准和语言支持全面的角度
来看,vcs最好,但速度次于ius。modelsim仿真和compile速度最差。ius对sdf的handle
不佳,对于负delay无能。

三家的仿真器,各有千秋,看自身偏好。在工作站上使用时,并无易用性的差异,因为很多人
根本不会打开它们的gui看波形。

网友:
我也受益。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