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语句的执行顺序问题

楼主(2003-08-30):
if clk ='1' and clk'event then
   q1 <= d ;
   q2 <= q1;
end if ;

if clk ='1' and clk'event then
  q2 <= d;
end if ;

为什么有区别?

网友:

从功能上没有什么区别,取决于你的q1是什么类型的东东!具体找书看,自己仿真看看

网友:

有区别,前一个相当于
if clk ='1' and clk'event then
  q1 <= d ;
end if ;
if clk ='1' and clk'event then
  q2 <= q1;
end if ;
就是说第一个中的q2会比d延时两个时钟
第二个q2比d延时一个时钟

楼主:

是延迟了一个时钟,我还以为我弄错了!谢谢!

网友:

注意signal和variable赋值的不同

网友:

这样做延时不同,也许在一些情况下,你会需要对于信号进行延时处理,就这样做啊
^_^
还是有用的延时方法啊

网友:

要看q1是variable还是signal
variable的话两者是一样的
signal就时延迟一个时钟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CliffZhang2003/09/01 08:05pm 发表的内容:
要看q1是variable还是signal
variable的话两者是一样的
signal就时延迟一个时钟的

同意!

网友:

variable 不能用<=赋值,显然楼主问的是signal。

网友:

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