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3128atqfp100-10 i/o口使用请教!

楼主(2003-09-01):
     这是一款3v器件,采用仿效个三态门的方法来控制io口,外接4.7k电阻再接5v
     对于输入信号我处理后,假设是取反输出,我可以用这种方法得到5v输出
    对于经过复杂变换的信号,我采用这种open drain输出的方式确得到的是5v的尖刺,简直一塌糊涂,我郁闷阿,搞了大半天都是这样,特发贴求助
    附open drain.pdf
   希望有经验的同志能帮小弟

楼主:

3v器件直接推动5v的ttl器件是没有问题的,可是cmos器件就不一定了

网友:

文件打不开?
压缩一下再传上来?

楼主:

希望大家帮忙解决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调用open drain,而要自己做一个哪?

网友:

下面引用由zhoujj2003/09/01 04:01pm 发表的内容:
这是一款3v器件,采用仿效个三态门的方法来控制io口,外接4.7k电阻再接5v
     对于输入信号我处理后,假设是取反输出,我可以用这种方法得到5v输出
    对于经过复杂变换的信号,我采用这种open drain输出的方 ...

我们就事论是:试着在外部再串一个0~33欧姆的电阻然后再输出,试试看!或许可以

楼主:

bravelu,请问如何直接调用open drain?
我只会自己做啊,可是遇到了以上问题

网友:

altera的3000A正好支持open drain。
有一个叫OPNDRN的元件可以调用,直接实现open drain。

楼主:

OPNDRN Primitive
See Also
  Primitives
  Primitive/Port Interconnections
  Unused Inputs to Primitives, Megafunctions & Macrofunctions

--------------------------------------------------------------------------------
AHDL Function Prototype (port name and order also apply to Verilog HDL):
FUNCTION OPNDRN (in)
   RETURNS (out);

VHDL Component Declaration:
COMPONENT OPNDRN
   PORT (a_in : IN STD_LOGIC;
      a_out: 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The OPNDRN primitive is similar to a TRI primitive, with a single input and a single output. An OPNDRN primitive fed by a signal called my_signal is equivalent to a TRI primitive whose output enable input is fed by the complement of my_signal, and whose primary input is fed by a GND primitive.
If the input to the OPNDRN primitive is low, the output will be low. If the input is high, the output will be a high-impedance logic level.
When you use an OPNDRN buffer, you must observe the following rules in addition to the rules listed in Primitive/Port Interconnections:
An OPNDRN buffer may drive only one BIDIR. You must use a BIDIR pin if feedback is included after the OPNDRN buffer.
If an OPNDRN buffer feeds logic, it must also feed a BIDIR pin. If it feeds a BIDIR pin, it may not feed any other outputs.
bravelu,对于如何直接调用opndrn我还是不明白,请你写个简单的代码好吗?
要加上什么其他文件吗?

楼主:

我现在好郁闷,为了这个问题我快搞了2天啦,bravelu帮帮我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zhoujj在 2003/09/02 11:29am 第 1 次编辑]
vhdl
我是这样用的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v30nogb is
Port(dotclk,vgahsi,vgavsi:in std_logic;
vgadin: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ysres:in std_logic;
-- triin: in std_logic;
wru,rdu,wrl,rdl ut std_logic;-- vram
rdatau:in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vram data upper
rdatal:in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vram data lower
vaddrs ut std_logic_vector(14 downto 0); -- vram address
s,cp1,cp2 ut std_logic;
lcddu0,lcddu1,lcddu2,lcddu3:out std_logic;
lcddl0,lcddl1,lcddl2,lcddl3:out std_logic);
End cv30nogb;
Architecture jamesrtl of cv30nogb is
--component tri_state
-- port(indata,enable:in std_logic;
-- outdata: 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OPNDRN
PORT (a_in : IN STD_LOGIC;
a_out: 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signal vgadinca:std_logic;-- video data combin 1, for move to lcd
-- signal vgadincd: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signal vgadincb:std_logic;-- video data combin 2, for write to vram
signal vdata_a: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video data shift register a
-- signal vdata_b: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video data shift register b
signal dinbit_c: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video data shift bit counter
signal cur_datamv_a: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ackup a of move in register
-- signal cur_datamv_b: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ackup b of move in register
signal cur_databu: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ackup of read form vram
signal hcounter:std_logic_vector(8 downto 0);-- 9 bit hang counter 0~511
signal curr_page:std_logic;-- 0/1 present write upper/lower page
signal vaddrs_ofs: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coulum offset counter of every scan line
signal lcds_temp:std_logic;
-- signal vscan_c:std_logic;-- 1 bit frame counter
signal vgadclk:std_logic;
signal delay_c: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delay counter
signal vgahs:std_logic;
signal vgavs:std_logic;
signal cp1m : std_logic;
signal cp2m : std_logic;
signal lcddu_v,lcddl_v: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sm : std_logic;
--signal lcddu_v: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lcddl_v: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sm : std_logic;
signal cpt1,cpt2 :std_logic;
signal vgadincat:std_logic;
--signal triin:std_logic;
--for U1,U2:tri_state use entity work.tri_state(rtl);
Begin
cp1m<= vgahsi ;
u1: opndrn port map(cp1m,cp1);--这个可以正常得到5v输出
lcddl0,1,2,3和lcddu0,1,2,3是经过比较复杂的变换后输出的
u4:opndrn port map(lcddl_v(0),lcddl0);
u5:opndrn port map(lcddl_v(1),lcddl1);
u6:opndrn port map(lcddl_v(2),lcddl2);
u7:opndrn port map(lcddl_v(3),lcddl3);
u8:opndrn port map(lcddu_v(0),lcddu0);
u9:opndrn port map(lcddu_v(1),lcddu1);
u10:opndrn port map(lcddu_v(2),lcddu2);
u11:opndrn port map(lcddu_v(3),lcddu3);--这几路信号都不正常,示波器上显示的是很多尖刺,有5v的,3v左右的,还有2v左右的,于是我的液晶屏上看到的画面不全
就是这样的问题啊,希望你能帮忙
按道理应该都是5v的信号才对啊,
编译工具:muxpluse 10.0

网友:

muxplus2的仿真结果勉强该算是后仿真了,我还是觉得问题肯定不在逻辑上,具体板上电路要怎么处理可能还得让altera的FAE帮你看看了。

楼主:

恩,下星期有他们的人过来,我就现场演示给他们看了

网友:

祝你成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