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d_logic_unsigned

楼主(2003-09-02):
[这个贴子最后由wilson在 2003/09/02 03:50am 第 1 次编辑]

请问在VHDL里何时要定义std_logic_unsigned?

网友:

从没用过

网友:

你可以打开这个文件看看里边的内容,做无符号数运算要调用的

楼主:

谢谢.

网友:

比如同样一段代码:product <= dinA * dinB ;
如果引用std_logic_unsigned,那么进行的就是无符号数运算,而如果引用std_logic_signed,那么进行的就是符号数运算,但如果两个都用,那就要显式声明DinA与DinB是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