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2.5分频呢

楼主(2003-09-02):
千万不要告诉我先5分频
再二倍频呐。

网友:

我看过一个是用的计数的方法

楼主:

能记得大概的方法吗?

网友:

如果是我就用dll。

网友:

如何做2.5分频,要看你针对的是什么器件。
如CPLD当然与FPGA有不同的方法,不是吗?

网友(2004-08-13):

应该比较简单的,你可以采用异或或时钟下降沿和上升沿结合记数的方式实现,最后用一个高频时钟同相一下即可

网友:

那还不是需要PLL
直接用不更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