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HZ输入变成100MHZ输出

楼主(2003-09-02):
哪位仁兄做过啊,给点意见,用MAX7128可不可以实现啊,能否给个VHDL的例子啊,先谢了

网友:

CPLD不能做。

楼主:

看来要换芯片了,flex的可以吧,它可是FPGA,据说它内部就有倍频功能,怎么把它用起来,要编一段代码,还是要设置什么就可以了啊

网友:

具体得要查一下手册了,我只在xilinx的片子里用过倍频,倍频范围是有限的,而且对原始频率也有要求。不知altera的如何。

网友:

只要fpga内部有dll或pll,应该可以倍到。

楼主:

如果有PLL,怎么才能做到倍频,写一段程序吗,给点思路,我的手册上好象没提这个功能,唉急死人啊

网友:

PLL都有现成的megacore可以调用啊

网友:

好像倍不了这么多

楼主:

如果倍不了那么多,那怎么办啊?我现在要用CPLD去控制动态存储器,如果倍不了那么高的频那就是说要另外加一个100MHZ的时钟芯片给动态存储器了,苦啊!各位仁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

网友:

唯一的办法:
VCO+PLL,PLL可以用CPLD实现,比如4046等功能,电路很简单,但是需要外部加滤波电路,一般是2阶

楼主:

老兄,CPLD内没有PLL怎么实现啊!
我可不可以用20MHZ的时钟加到动态存储器上啊,因为我做的这个系统速度不是要求很高,但容量要大,只要我按规定的时间进行刷新,不知道这种方法可不可以,

网友:

高档的FPGA可以作到,20K好象旧可以
目的是干什么呀

楼主:

我做的是用CPLD或FPGA去控制大概128M的动态存储器,原先我想用输入时钟为20MHZ的FPGA来个5倍频产生100MHZ的时钟信号加到动态存储器的时钟上,现在由于我对数据的存储速度要求不是很高,所以我想直接把20MHZ的时钟加到动态存储器上,不知道可不可以,

目的主要是使这个系统能一次性接收从计算机发过来的数据

网友:

意思是让你自己做一个PLL逻辑,外边加上有源滤波器(比如一般的运算放大器),然后控制VCO。但是如果你的要求仅仅是控制DRAM,何必加倍到100M呢?直接用两个DLL升到40M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哦,这样也可以,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