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延迟少?

楼主(2003-09-02):
哪个延迟短,用哪一个比较好?

网友:

和芯片建立时间有关?

网友:

这里没有建立时间,我们做逻辑设计时建立时间一般只用于对锁存器而言。
如果要说哪一个延时短,因为你用了两个工艺类型的器件(一个是74ls另一个为74f)
这就要看一下器件的手册了,不过我认为是第二个短,因为首先第二个比第一个少一个们,另外我记得74F要快于74LS

楼主:

我只是从数字逻辑上来说
因为我看了一篇《超前进位链》的书
我觉得有点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