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ip core时遇到如下警告,请问应如何解决?

楼主(2003-09-02):
WARNING:Xst:1474 - Ports for core <dec> do not line up with declaration.  Core will not be loaded.

网友:

好像是你申明的core的管脚和你实际例化的管脚不匹配。

网友(2004-05-24):

怎么综合的???